关于热电偶到4-20MA 这个怎么计算

楼主(2011-12-03):
新手 刚接触PLC 我想问下 我现在选用的是模拟量 模块 用的是热电偶 还用了温度变送器
热电偶出来的温度 经过温度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 起到的是什么作用,从温度变送器出来的是什么值,之后这个值 在PLC模块上 是什么 经过PLC怎么计算 才能显示在屏幕上 最好有梯形图 还有 热电偶模块 A/D模块 有什么区别 谢谢大家
爱家爱china

网友A:
4-20mA对应的是 6400-32000

网友B:
如果你的热电偶是K、E、J、L等分度的,直接进AD模块就行了,PLC读出的值除以10就是温度

网友C:
温度变送器一般配用RTD(热电阻)或热电偶,但也可配用其他具有电阻或毫伏输出的传感器,诸如高温计、负荷传感器、电阻或位置指示器等。
现在的工业温度温度变送器一般内装内装AI(模拟输入)、PID(比例加积分加微分控制)、ISS(输入选择)、CHAR(线性化)和ARTH(计算)等5种功能模块
作用是讲出来的温度转换为现场总线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