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星三角的问题!!!

楼主(2011-12-03):
请教各位高手!!
现在我是直接用PLC出来的接触器控制一个普通电机,而电机则拖的是一个负载比较大的辊筒,现在出现这个问题,刚启动的时候,电机速度上来了,但辊筒速度仍然没有上来,所以造成皮带磨损较大,甚至于皮带断裂,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,当前,变频由于成本较高,不能加!!!

网友A:
(1)45KW以上三相电机启动必须保持在低速度运转7-10秒才能使负载从低速度转为高速。
(2)采用变速器,齿轮传动。
(3)采用连轴器连接。

网友B:
你怎么启动的

网友C:
还是用软启动比较好,把加速时间设置的长点。

网友D:
延长低速的时间

楼主:
我现在是接触器直接启动,没有软启动!!!!!!!!!!!!!

网友E:
不明白 那你要那个PLC 干什么用的 不就不一个45KW 的电机吗是不是以前有个变频器啊 坏了 你们不想买了

网友F:
还是加一个变频吧
Stronger

网友G:
需要的转速很高吗?
如果需要很高,可以了解一下老式的分油机的离合器,用那种方式启动挺好的

网友H:
如题,还是用星三角启动吧。

网友I:
微信或qq:503660666拆机PLC模块

网友J:
45KW挺大一个电机,居然不用变频器?有什么不好,一次投资,往后还能省钱,电费都能省百分之30左右了

网友K:
负载太大,如果传动皮带过松的话,皮带就会打滑,磨损加大。把皮带收得紧一点,看看有没有效果。

网友L:
皮带设计有没有符合实际啊?用多根皮带可以否?在下愚见

网友M:
无论plc控制还是继电控制都可以实现星三角的

网友N:
单独使用星角启动时难以实现的,加装机械减速装置,或者使用软启动,变频器

网友O:
电机后面加变速箱

网友P:
延时时间太短了吧
谢谢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