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16通讯超时问题

楼主(2011-12-03):
GT16屏内置232口与Q系列的QJ71C24N-R2模块连接,屏的自诊断显示402代码(通讯超时)。自制连接电缆在其他设备上用过没问题,
QJ71C24N-R2的开关设置1--5设的都是0。屏跟FX2N通讯没问题。现在GT16通讯超时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通讯超时就是没通讯上。检查电缆,设置,还有屏里有没安装通讯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