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伺服贴?

楼主(2011-12-03):
同三菱FX2N-1PG控制安川SQDV-120A01A,要求伺服速度跟送料 皮带同步,到位伺服停,皮带在转,皮带的速度是可变的,怎控制?请教各位老师!

网友A:
三菱的伺服可能必定配三菱的电机
谢谢老师

楼主:
是啊,我都搞错了,又要重买过,之前没了解好。

网友B:
可能还是要多看看说明书,我用三菱伺服控制过松下电机,安川的没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