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3):
没有关电源,烧了一下电焊,关电在开,马达就自己原点回归,换了伺服和马达就好了,有时开机plc无输出,关机再开就又好了,

网友A:
这是常识。不坏算是好运的。电焊大电流,电磁场会使电脑,PLC等等弱电器的CPU产生混乱或闪间烧坏。大哥,最好是断了电源,连上地线再烧电焊会安全点。

网友B:
要电焊地线直接达在焊接处,才安全,否则不烧设备就烧线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    要关电,而且设备的接地线最好拆掉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

网友D:
    学习了,长个经验。

网友E:
    吃一堑长一智!

网友F:
    是的,以前我们也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,那时候我们都把伺服的插头拔掉呢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是常识。不坏算是好运的。电焊大电流,电磁场会使电脑,PLC等等弱电器的CPU产生混乱或闪间烧坏。大哥,最好是断了电源,连上地线再烧电焊会安全点。

    同意你观点,之有我在别的厂也是烧电焊机把伺服控制器搞坏了,现在我烧电焊机,设备上的电源全关,电焊机地线还要放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