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三菱FX1N 与三菱E740变频器通讯?

楼主(2011-12-03):
各位大虾,小弟正在做三菱FX1N 与三菱E740变频器通讯,是应该用变频器链接协议还是用MODBUS RTU协议?傻傻的问一句MODBUS ASCII协议不能在此处用吗?

网友A:
用变频器(计算机链接)协议

网友B:
用485连接方式啊,不用什么协议的,很简单的

网友C:
加我QQ,1009976485 我有三菱官方程序发给你、

网友D:
建议不要用通讯的方式,容易受到电力线的干扰,使用信号给定比较好,或者变频器的CClink选件进行参数设定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,可以写入参数,控制正反转,停止等功能,还有一点小问题,不能读取频率电压电流E740的监视寄存器的地址是不是40201,40202,40203啊,变频器返回数据应该是H03,现在是H83,查手册访问的地址错误?
z00436@126.com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,可以写入参数,控制正反转,停止等功能,现在可以读变频器电压。电流。频率了。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。谢谢各位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