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朋友用过三菱Ash型号PLC吗?

楼主(2011-12-03):
上次去一家工厂评估项目发现他的机器PLC型号为Ash,回来从三菱编程软件里怎么也找不着这个型号,只有A1sh,或者A2sh,不知道是不是一样?
还有想请教一下,三菱A系列的编程电缆是不是就是将FX1N的编程电缆将25针的插头拔下来就直接可以插在A系列上用?求解

网友A:
你再仔細看一下,應該會有那一個型號,不可能沒有,最好附圖,另外是用那一個25pin的接頭插上就可讀沒錯.

~~業餘打工仔~~

网友B:
A开头的都是老型号了,如果它的大小和你以前用过的A1S A2S差不多,应该是一个系列的产品。
如果小很多,有可能是以前的阿尔法系列。
某些FX电缆25针那头的确可以连接A系列PLC,但有一部分偷工减料的不能通讯。

网友C:
还是头一次听说
谢谢老师

网友D:
可读的我们用过

网友E:
没有用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