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3):
上次去一家工厂评估项目发现他的机器触摸屏型号为KAKKO的V608C10,回来从编程软件里怎么也找不着这个型号,只有V608,或者V608CH,不知道是不是一样?

网友A:
直接選v608就可以,他本身有rj45接頭叫mj1透過這一個rs232就可以下載.

~~業餘打工仔~~

网友B:
可以,数据线可自制,论坛有图

楼主:
好的,谢谢楼上二位大哥的解答,以前用过三菱,PROFACE,威伦,kinco等品牌,发现维纶和Kkinco这些人机下载程序后需要另外编译才能行,不知道KAKKA是和三菱的类似还是威伦的类似,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怕有密码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楼上二位大哥的解答,以前用过三菱,PROFACE,威伦,kinco等品牌,发现维纶和Kkinco这些人机下载程序后需要另外编译才能行,不知道KAKKA是和三菱的类似还是威伦的类似,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怕有密码

因为Hakko的精髓在于脚本以及各种库的熟练应用,非一般用户可以随意入门,因此加密是多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