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下HAKKO触摸屏与三菱QPLC是连接

楼主(2011-12-03):
大家帮我看下HAKKOV712S触摸屏与三菱QPLC是连接是这副图吗,但与PLC连接的9针RS232为什么1.2.3.5.6.7.8脚为什么全部都连在一起啊,不怎么看的懂啊,还望哪位大哥指教下,小弟谢了。

网友A:
该图是V7 与Q系列通过串口通讯模块进行通信的图。
对您的识图水平表示惊讶,连电路图的桥接都看不懂。
图上明明表示1,6,7,8短接,你却说成“9针RS232为什么1.2.3.5.6.7.8脚为什么全部都连在一起啊”
短接的目的在于硬件握手信号
,去拿本描述RS232的引脚地书看看。

网友B:
6,7处有黑点的地方才是连接的,其他的地方,只是跨越过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