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,s7-200通讯不上

楼主(2011-12-04):
紧急求助
S7-200CPU226CN使用SP8版本软件,现突然通讯不上,双击刷新显示存在126个地址,都是连接不上的
怎么办
那位大哥遇到过类似情况,怎么处理的

网友A:
曾经好像遇到过刷新出来几个地址,但是好像都是不可连接的,出现128个,还真没见过。
估计是编程电缆的问题吧,换一根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