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4):
用GP-PRO EX2.6连接该屏时,出现找不到驱动的问题。要求插入光盘。求教大师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要的是数据线的驱动程序

楼主:
插上数据线找不到驱动,请教版主,是不是软件安装有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http://www.proface.com.cn/otasuke/download/update/proex/proex/v260/gpproex_usb_transfer.htm
安装数据线驱动,然后再使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附件: CA3-USBCB-01-ver1.00.003.rar (18 K) 下载次数:55

网友B:
版主总能急人所急

楼主:
前辈,我是VISTA系统。数据线是CA3-USBCB。sys系统文件打不开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我是VISTA系统。数据线是CA3-USBCB。sys系统文件打不开。

請參看NOTE文件

网友C:
是在不行就用U盘下载吧。
做工控的还是换用XP系统吧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zyfzxh) 热心助人

楼主:
弟子不才,多谢zyfzxh 版主及windf0rce 大师指点,多谢各位前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