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MRON PLC与温控表通讯问题请教

楼主(2011-12-04):
本人刚接触OMRON PLC,CPM2AH PLC与温控仪表通讯程序,师傅能提供例程序,谢谢了。

网友A:
各种温控表的通讯协义不同,所以P L C与温控表的通讯指令不同,具体要看温控表的说明书。

网友B:
看它的编程手册 modbus 简易主站 功能 或按照第三方仪表的协议 用无协议,自己写通讯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