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MART-700问题

楼主(2011-12-04):
我原来用的使用的K-TP178触摸屏损坏,内部资料已用PROSAVE备份,现改用SMART-700触摸屏,想将原K-TP178备份资料恢复进SMART-700Z中,但PROSAVE设备选项中没有SMART-700,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处理。

网友A:
这样是不行滴!两个触摸屏型号不同,Prosave备份的文件只能恢复同型号的触摸屏,楼主还是购买一台KTP178吧,或者是把原来的屏修好!

楼主:
KTP178买不到了,说是停产了。谢谢啦!

网友B:
我遇到过这个问题,只能是复制画面,报警等。

网友C:
备份的不可以在不同型号

楼主:
谢谢各位,想省事看来是不行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