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台达PLC-WPL2.20监控问题

楼主(2011-12-04):
我用的是台达WPL2.20编程软件,无论是在线监控,还是使用仿真监控梯形图,都无法监控,输出点要动作的点没有变绿,应该变化的数据也没有变化,就是在那一闪一闪的,只有程序中的常闭接点是绿色的。请问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?

楼主:
例如我把M20强制ON,但看不到Y1变绿

网友A:
我也是碰到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咋回事 高手解答啊
tysca

网友B:
软件一般没问题的 这种情况都是程序逻辑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 ,看看有没有重复对 out Y1

网友C:
单独写个小程序控制Y0输出看看啊,应该程序的问题

网友D:
软件不会有问题,检查程序中是否还有对M20置OFF的指令。

网友E:
程序的问题

网友F:
应该是你的程序没有运行吧!,即使运行了,也可能程序部分有不正确的部分,常闭点当然是接通的了肯定是绿色的啊,或者是你的程序运行条件没有满足吧!仔细检查一下程序,或者起动条件吧。
绿色的微笑
无独有偶啊

网友G:
台达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也遇到过 重新打开以下软件就好了
中山木工机械维修

网友H:
台达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也遇到过 重新打开以下软件就好了

网友I:
检查是否有双输出,或者强制的元件为输出线圈
千帆过尽,方知其味

楼主:
设备能正常工作,重新打开软件或重新连接PLC都一样,就是用仿真都不行,单一的一两步就可以,只要程序内容一多就不行。

网友J(2012-01-04):
台达的仿真就是不行啊,我也搞不定

网友K:
台达的仿真不能用的

网友L:
你的程序有问题或者你设置不对吧
wananjushi

网友M:
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原因,看图片上,图片就是2种运行方式。
仿真时也得用软件先把程序下载,再点运行,如果单纯下载了,没有运行程序,你监控并强制就是不会有显示的。你点一下运行试试。

网友N:
台达要这样才能仿真。,一.单击仿真器; 二.单迹线上模式;三单击运行PLC;四.单击装置监视窗口;五单击装置名称,输入装置即可
下载积分:+2(庞树恒) 热心助人 虽然我也不知道

网友O:
在线仿真时,Y1没有遇到过该情况;
可按4楼的方法试试:单独写个小程序控制Y0输出看看……

网友P:
引用 网友D:
软件不会有问题,检查程序中是否还有对M20置OFF的指令。

网友Q:
我也遇到过,有的情况是要用通讯给于命令才行,直接置软元件ON或OFF是不支持的

网友L:
你编的程序对吗?是否下载了
wananjush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