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4):
  现有一自制超声波传感器如图片所示,但是输出是模拟量信号0-10v。
检测物为带孔铝箔(厚度在0.2毫米)料弧的高低以输出模拟电压值。
但是现在有一问题就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,在关闭电源重启后出现输出并不是模拟量0-10,
而是固定在一个电压值例如3V或者是1.5V。
只有将超声波电源断开后再上电才会正常。
此现象并不是经常发生,而是偶然性。
请问哪位使用过此类超声波传感器能告知一下。

网友A:
是个单片机电路哦,会不会是晶振受到干扰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雪花飘飘) 热心助人
  • 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个单片机电路哦,会不会是晶振受到干扰了。

    有这个可能,但是接地防干扰全都做了。
    另外想问一下如果探头接触到静电会不会出现类似故障?

网友B:
    俺们这铝箔是双零5.5的。

网友C:
    超声波最怕的就是静电

    还有的更换大厂的牌子尝试会不会有这个现象
  • 下载积分:+2(雪花飘飘) 热心助人
  • 变频器中心放卷,可以稳定达到280M/分钟线速度.

    QQ:84818626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超声波最怕的就是静电

    还有的更换大厂的牌子尝试会不会有这个现象

    看来只能更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