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4):
我用的plc是Fx2-80MR的,在程序写入时,发现负载比较输不进,因为有带编码器,有时候数据要比较,就比如D>=D163 d162,=D162 K1,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你要的..
附件: 1.rar (10 K) 下载次数:12

网友B:
引用楼主fghfghq于2011-12-04 22:12发表的 指令编辑问题 :
我用的plc是Fx2-80MR的,在程序写入时,发现负载比较输不进,因为有带编码器,有时候数据要比较,就比如D>=D163 d162,=D162 K1,请高手指点一下

FX1S以下机型不支持该指令,请使用CMP指令进行数值比较。

Regar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