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电缆与PLC连接总报通讯故障

楼主(2011-12-05):
我给PLC写程序,但通讯电缆与PLC连接时报通讯故障
显示如下:
无法与PLC通讯。可能以下原因
通讯超时
电缆异常
PLC电源OFF或正在复位状态
USB线路故障。
ES:01808502
我检查了没有上述问题呀。我用的是三菱的RS323通讯电缆(就是那个红颜色的)。
请教给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

网友A:
看看端口设置,用COM2,COM5试一试

网友B:
右键我的电脑 管理 设备管理器 端口 看看用的哪个COM口 然后去 GX软件里的通讯设置里改成相应的口 波特率也改一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