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5):
公司设备由日本进口,触摸屏也是日本那边编辑好的,现在公司要求做修改,调出编辑文件,但是打不开。我就把文件发给普罗菲斯技术客服,他可以打开,但是我打不开。
他说要我重新安装软件,以及设置XP系统字体什么的,都试了。但是还是不可以。
想请问大伙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吗?如何处理?
------------------已结贴!

网友A:
屏的型号是?软件是多少

网友B:
能否將你的人機程序傳上來看看?
版主,已经上传

楼主:
日文编辑的.rar (65 K) 下载次数:123    先谢谢各位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[attachment=75657]   先谢谢各位了

兄弟可利用Microsoft AppLocale試試
谢谢 我试一下
  • 下载积分:+3(aries) 热心助人

楼主:
    版主,我没有说清楚。
    我下载可以下载下来,下载在桌面上,文件名就是乱码字体。但是我要打开的时候,双击文件,却打不开。没有跳到可编辑的画面,而是软件的初始界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版主,我没有说清楚。
    我下载可以下载下来,下载在桌面上,文件名就是乱码字体。但是我要打开的时候,双击文件,却打不开。没有跳到可编辑的画面,而是软件的初始界面

    你修改文件名在試試就知道了

网友C:
    上载的时候文件命名用数字和E文字母,不要使用其他文字,肯定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