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电机额定功率或者额定电流怎么选择电缆线

楼主(2011-12-05):
在机械行业里,需要根据电机的功率或者电流来选导线,如果是要用铜芯电缆该怎么样选择呢:有距离要求吗,怎么个要求?多谢!

网友A:
1平方5个流

网友B:
我们一般的50KW以上每KW用1平方毫米电缆 50KW以下的降一个等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