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16屏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05):
Q06HCPU的编程电缆能经GT16的内置232口直接连接吗,谁用过?

网友A:
可以的,使用QC30R2或者GT01-C30R2-6P。
GT15 GT16 GT12 GT11 GT10都可以用它连接到Q的CPU上。

楼主:
感谢站长.可问三菱的技术他们说是不能用,我有点担心,想知道谁用过.

网友B:
直接用USB更好用

网友C:
编程和通信是不同的,还要你在触摸屏里面设置。

QQ:848186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