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用GX8.86

楼主(2011-12-05):
这是个什么情况??请大大们赐教!!

网友A:
这个软件 没有问题,是你打开的程序注释是用的别的电脑系统(如日文系统,韩文系统)编的,所以看上去是乱码。把那些注释删了自己再注释一次就行了

楼主:
谢谢 只是我现在还没到那个级别 我还得用注释看 才能更明白啊

网友B:
下载个《金山迷你版》就可解决了,试试看!

楼主:
下载金山迷你版之后程序注释是好了 只是上面的文件 窗口之类的就成了乱码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?

网友C:
这是个毫无意义的练习程序,删了算了,也不可惜。与版本无关。

网友D:
这个软件 没有问题,是你打开的程序注释是用的别的电脑系统(如日文系统,韩文系统)编的,所以看上去是乱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