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

楼主(2011-12-05):
我用600的编码器测得1周的脉冲是127180,周长是1272,通过计算走的数值显示是正确的,为什么调100实际只走了96调200 300走的实际距离按倍数递减,(走300实际少走12)各位老师能否帮帮忙给解释一下,我急用,谢谢

楼主:
老师们 帮帮忙呗

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样的PLC啊!你用的是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啊!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有这种可能,因为步进电机的脉冲是有固定的,低于或者高于的话就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,主要决定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分辨率。我以前就遇到过。
绿色的微笑

楼主:
台达的 普通减速电机带动辊筒转测得脉冲,是行星齿轮结构的,我没法算出减速比,只能测

楼主:
我又试了一遍 输入周长后走的距离正好是一圈 就是输入100或200等的尺寸后就不准了

网友B:
是机械振动造成的编码器多输出脉冲。

网友C:
是机械振动造成的编码器多输出脉冲。
支持你
下载积分:+1(dukai) 感谢!
锁螺丝机

网友D:
我觉得要看一下plc程序,是不是在脉冲计算的的时候,不能正除含有余数造成的。
下载积分:+1(dukai) 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