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柜接线时用的颜色区别

楼主(2011-12-05):
做一个电柜,电线的颜色是怎么区分的。电柜里有380V AC220V AC24V DC24V,接地线。还有PLC的输入线,输出线。
现在手上有黑色的电源线。黄色线和蓝色线。怎么进行区分连线

网友A:
我做配电柜一般黑线是主电源,黄色线是AC220V或110V
蓝色一般是DC24V

网友B:
三种颜色的线好象不够吧

网友C:
黑色做电源线,黄色和蓝色做控制线,地线必须用双色线

网友D:
哪位大虾有标准答案吗?

网友E:
如果黑色线多的话就尽量用黑的,中性线用淡蓝色的,接地用黄绿双色线。如果颜色多就ABC三相黄绿红,DC+用棕色,0V用淡蓝,中性线用蓝色或者黑色
下载积分:+1(chenspen)

网友F:
我这边一般电源线三色线 黑色零线 双色地线 棕色+24v 浅蓝0v 白色plC X 橙色PLC Y AC24v 我这还没用过不知道

网友G:
国际电工协会IEC标准,在网上搜一下
锁螺丝机

网友H:
想做标准就按5楼说的做,

楼主:
我们是这么区分的,ac的用黄线,dc用蓝线,输入用蓝线,输出用黄线。原因黄色是警戒色。蓝色比较柔和。不危险。
但是我感觉就是不怎么正确,因为AC24v也用黄线。

网友I:
看个人习惯吧,一般没太严格的规定吧
Stronger

网友J:
不管啥颜色,线号最重要

网友K:
学习了!碰到了一定留意

网友L:
除了地线必须是双色线,电柜里面的配线都是黑色线居多,还没见过用颜色分的,

网友M:
百度一下
动力电缆用 黄 绿 红代表三相电源
黑色代表零线
黄绿双色线代表接地线
棕色代表+24V 蓝色代表0V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N:
要看是什么公司,鬼子公司就是,黑色为主线路,黄色220.110,蓝色为24V
国内的企业是,黑色或红黄绿为主控先,棕色为24V,红色为220.110
地线都是黄绿线

网友O:
看你用国标,还是自己做,自己做不太要紧,不过还是建议按国标标的好啊

网友P:
三相电源红白蓝…零黑…地绿…二百一百一黄色…二十四…蓝…

网友Q:
我做配电柜一般黑线是主电源,红色AC220V,黄色线110V
蓝色一般是DC24V,自己区分清楚就好。

网友R:
有标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