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三菱PLC,编程有个菜鸟的问题,高手请进

楼主(2011-12-05):
我在程序了发现了一段黄色的空程序。不知道为什么?有什么影响?
如图:
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,2010荣获“丰田终身成就奖”,2011年入选“名人堂”(HALL OF FAME)

网友A:
怎么会是34直接到142,中间的程序被删除了吗? 楼主还有个问题请教,Q系列伺服中文手册你找到了吗?雅马哈机械手接触过没有?

网友B:
转换成指命表就可以看到了

网友C:
34突然到142,说明中间有一百多步是你正在使用的软件不能识别的。通常转成指令表形式可以看到。
严格来说有语法错误,但可能还不至于影响运行。

网友D:
很久没看到名人堂选手了,怎么问这么一个问题呢?这可不象你啊,好像换了个人

楼主:
转成指令表,我看到了。
但是,是怎么做到隐藏的呢?
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,2010荣获“丰田终身成就奖”,2011年入选“名人堂”(HALL OF FAME)

网友E:
堂堂工业巨子问这样的问题,不好意思啊……

网友F:
我有见过的,不是什么隐藏的,是以前的低版本编写,现在用高版本读看就有呢为事,你在用3.3版读上传看看就行啦

网友G:
语法错误,可能是嵌套程序出错。转换为语句表查看。

网友H:
程序存储最基本的是语句表,在语句表中只要满足指令格式就可以写出。而梯形图是比指令表要高一级的,必须要先转换到语句表之后才能编译下载。虽然语句表是写出了,但是其软件表达不出你语句表的意思就黄了。
下载积分:+3(刻骨铭心) 优秀文章

网友I:
是不是在线编辑了,还没有发送。

网友J:
换成低版本就可以读写了。。
朝花夕拾

网友K:
程序有错误

网友L:
本人曾遇到此类情况,在现场调试时没备和电脑都通讯连接正常 助手不知按了健盘什么健 突然出现这个情况'关闭编程软件'重新进入发现黄的部件梯型图都删掉了'A2PLC 8.0编程软件 此后小心按健 没有出情况 可能是电脑系统与编程软件系统不稳定造成误动作 PLC与电脑进入编程时 要小心按健

网友M:
请保护接地

网友N:
没遇到过 不清楚

网友O:
学习了难难难

网友P:
我都是先重View >> set the contact 由 9 contacts 改為11 contacts大多可顯示,如不行再找其他原因.

网友Q:
那部分的梯图超过25行了
用GX的软件就会显示成黄色的
如果用FX-GPWIN的就不会了

网友R:
可能程序有错误

网友S:
可能是版本的问题

网友T:
是在黄色区中有太长的语句了,超过127步就成黄色的了,可以转换成指令表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