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故障问题

楼主(2011-12-05):
求各位高手三菱PLC有输入没输出那里故障,拨动开关在运行状态。

网友A:
第一:PLC没有程序,第二:输出点坏

网友B:
1.程序有问题2.输出触点损坏,如果输出指示灯亮,没有输出,则是输出触点损坏,
干到老,学到老

网友C:
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,有没有报错
先软件再硬件的检查

网友D:
同意一楼的意见,再或者是程序出错,所以程序没有运行,也可能是程序运行的条件不满足当然没有输出 了。
绿色的微笑

网友E:
同意楼上的观点
Stronger

网友F:
程序寄存器全部清除格式化,编写一条简单的指令,检测PLC的好坏。
朝花夕拾

网友G:
1先检查程序,看看满足输出的条件吗,2看看PLC外部24V电源输出有吗。3.看看是不是输出点坏了,这个可能性事这些中概率最小的

楼主:
谢各位大侠指点

网友H:
最好是看一下输出的电源接入没有

网友I:
.程序有问题2.输出触点损坏,如果输出指示灯亮,没有输出,则是输出触点损坏,

网友J:
先看程序里有没有输出,在看公共点有没有接线

网友K:
晕~~!大家有没想过还有一个问题,就公共端COM没有接好也会啊~~!

网友L:
看看程序,不可能所有的继电器都是坏的,首先自己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有没有问题,看看继电器有没有指示灯有没有亮,这样能确定到底是哪出的问题

网友M:
是不是那个输出触点废了

网友N:
时间久了 PLC可能输出点坏了

网友O:
1:输出点指示灯不亮有两个原因(1)输入条件未满足(2)plc坏,不执行程序
2:输出点指示灯亮但无动作则是继电器坏

网友P:
上面说的都会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

网友Q:
最好监控一下

网友R:
支持2楼说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