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通三菱的高手请进

楼主(2011-12-05):
师傅们能不能给我讲讲三菱plc数据结构的规则,像16位数据,32位数据,他们怎么转换的

楼主:
怎么没人给我解释?

网友A:
因为我们不精通哈……

网友B:
我也很想知道

网友C:
看编程说明书,他们都有专用的指令,自己建一个小程序,仿真一下就看到转换结果
每一个字节放在哪个位,说明书上有详细的图
锁螺丝机

网友D:
我是低手,月入过万的编程者才算高手。

网友C:
没有高手低手的分别,搞工控的永远都是学徒,新东西天天有。一个按键我让他是1是2---起作用,那是做产品的人高兴用那个数,你不看说明书,你就没办法,程序永远没有最好的,
电脑的操作系统,微软搞了30多年,他们可不是菜鸟,游戏规则的制定者,还在天天补漏洞
锁螺丝机

网友E:
在编程手册里有相应的数据类型转换指令,整数--实数,实数--浮点数等等,你是指这种数据类型的转换吗
Stronger

网友F:
使用电脑附带的计算器,直接可以转换

网友G:
看看手册,自己做以下实验

网友H:
16 32 指令不一样的。。。。

网友I:
你说的是16位,32位的数据转换吧!16位的数据你用乘以1或者除以1做一次运算,然后把运算后的数据直接跳到32位运算里,数据不会出错(溢出之类的)。mul d20 k1 d30 dadd d30 d60 d80
设D20=100 在程序监控可以看到在32位运算里D30的值还是100
下载积分:+3(plc学者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