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-SX671光电感应,这个精度是多少?

楼主(2011-12-05):
EE-SX671光电感应,这个精度是多少?一般大家用什么光电感应和光纤?关于精度问题,大家是怎么看待的?
很想知道 平时都用这个回原点

网友A:
建议你不要用反射型的,用凹槽的光电好一点,误差是0.025mm,做一般的原点都没有问题。
你所说的凹槽型是哪种啊?
下载积分:+5(gali1120107)

网友B:
我们也常用这个,用步进电机原点没有问题
锁螺丝机

网友C:
说明书上或使用手册上应该有吧,要不百度一下厂家,电话咨询一下吧
Stronger

楼主:
这个与形状有关系吗?能不能传个手册?

楼主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