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工控机编程

楼主(2011-12-05):
现有一工程需用到工控机编程,其实就是把原来的程序做些改动,找会工控机编程的合作。有意者加QQ:122817985,注明工控机编程合作。
无需现场调试,只要把手动时采集到的12路模拟量禁止手动修改,让它显示灰色就行了。会的报个价。

网友A:
工控机是一种加固的增强型个人计算机,它可以作为一个工业控制器在工业环境中可靠运行。有:IPC(PC总线工业电脑)、PLC(可编程控制系统)、DCS(分散型控制系统)、FCS(现场总线系统)及CNC(数控系统)五种。估计你说的应该是IPC说白了就是和普通计算机用起来差不多的。

网友B:
要用什么语言呢,vb还是c,还是上位机组态画面控制呢,在哪啊,需要现场调试吗
Stronger

楼主:
文件是可执行文件,应该还需要反编译。修改完再生成可执行文件。主要是防止操作员做假,所以要禁止手动更改数据,数据来源需要从采集得来。

网友C:
要原代码才能改呀。

楼主:
没有原代码,看能不能反编译

楼主:
有会的吗?

网友D:
应该是用VB编的,以前看过一点,都忘得差不多了,如果没加壳应该还是较易反编译的吧,如果加了可能麻烦点。你可到VB群里找下高人,给的价合适应该有人接。
闲坐莫谈国是!
工控机编程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