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6):
大家好,请问你们s7-300中的各个OB的含义??谢谢大侠们

网友A:
OB  启动事件 默认的优先级 解释
OB1  启动结束或OB1 执行结束  1  自由循环
OB10  日期时间中断0  2
没有指定缺
省时
OB11  日期时间中断1  2  间
OB12  日期时间中断2  2
OB13  日期时间中断3  2
OB14  日期时间中断4  2
OB15  日期时间中断5  2
OB16  日期时间中断6  2
OB17  日期时间中断7  2
OB20  延时中断0  3
没有指定缺
省时
OB21  延时中断1  4  间
OB22  延时中断2  5
OB23  延时中断3  6

OB30  循环中断0(缺省时间间隔:5s) 7  循环中断
OB31  循环中断1(缺省时间间隔:2s) 8
OB32  循环中断2(默认时间间隔:1s) 9   OB33  循环中断3(默认时间间隔:500ms) 10
OB34  循环中断4(默认时间间隔:200ms) 11
OB35  循环中断5(默认时间间隔:100ms) 12
OB36  循环中断6(默认时间间隔:50ms) 13
OB37  循环中断7(默认时间间隔:20ms) 14
OB38  循环中断8(默认时间间隔:10ms) 15
OB40  硬件中断0  16  硬件中断
OB41  硬件中断1  17
OB42  硬件中断2  18
OB43  硬件中断3  19
OB44  硬件中断4  20
OB45  硬件中断5  21
OB46  硬件中断6  22
OB47  硬件中断7  23
OB55  状态中断  2  DPV1 中断
OB56  刷新中断  2
OB57  制造厂商用特殊中断  2
OB60  SFC 35“MP_ALM”调用  25  多处理器中断
OB61  周期同步中断1  25  同步循环中断
OB62  周期同步中断2  25
OB63  周期同步中断3  25
OB64  周期同步中断4  25
OB70  I/O 冗余故障(只对于H CPU)  25  冗余故障中断
OB72  CPU 冗余故障(只对于H CPU)  28
OB73  通讯冗余故障(只对于H CPU)  25
OB80  时间故障 26,281)  同步故障中断
OB81  电源故障 25,281)
OB82  诊断中断 25,281)
OB83  模板插/拔中断 25,281)
OB84  CPU 硬件故障 25,281)
OB85  程序故障 25,281)
OB86
扩展机架、DP 主站系统或分布式
I/O 从站故障
25,281)

OB87  通讯故障 25,281)
OB88  过程中断 28
OB90  暖或冷启动或删除一个正在OB90
中执行的块或装载一个OB90 到CPU
或中止OB90
292)  背景循环

OB100  暖启动 271)  启动
OB101  热启动 271)
OB102  冷启动  271)
OB121  编程故障
引起故障的OB

同步故障中
断
OB122  I/O 访问故障  优先级
  引起故障的OB
的优先级
  • 下载积分:+2(gaohongjin52) 热心助人
  • 我做的工控学习网站BBS.ZIWAI.NET (紫外工控论坛),提供各类工控资料和技术交流,同时欢迎加入工控交流群 856953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