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个工件在丝杠的3个不同位置的回原点

楼主(2011-12-06):
1个工件在丝杠的3个不同位置,而编码器的Z相信号也在不同的位置,请问这三种回原点时,3个原点位置是一样的吗

网友A:
是一样的

网友B:
用绝对定位方式控制伺服或步进电机,无需编码器。

网友C:
你的意思是工作台在不同位置回原位?那当然是一样的。不然怎么算回原位。

网友D:
可能是用伺服位置控制模式吧
谢谢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