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将触摸屏里的应用程序做成中英文的?

楼主(2011-12-06):
我公司触摸屏里的应用程序是英文的.为了让技术人员更方便的维修操作.公司想将里面的应用程序重新编辑成中英文的,方便英文水平不好的技术操作人员及维修维护.不知怎么做可以到达目的?请玩触摸屏的专家给指点! 谢谢!说明一下,程序上下载都可以没加密.

网友A:
每个触摸屏都不太一样,但操作原理一样
1先在系统里设定2种语言,一般都支持7种
2把中文设定成0,把英文设定成1
3你的编辑画面里文字就出现2个语言的切换按钮,编辑完中文,在点英文编辑
4在菜单里加一个语言切换按钮,把他和系统存储器关联(例如D0),点击切换按钮就可以切换
还有一种笨办法,就是复制2个一样的画面,一个英文一个中文,做一个画面切换按钮切换就好。前提是你的内存够大
锁螺丝机

网友B:
支持1楼的说法

网友C:
支持1楼的说法
Stronger

网友D:
我也支持一楼的说法

楼主:
我觉得1楼说的很有道理.可我还不知道怎样实际操作.我这触摸屏型号是:Eview(MT506LV4CN).希望能给我一个中英文转换的小程序画面看看就更明白了.非常感谢! 我的邮箱
Daniel.zhu@salcomp.com

网友E:
1楼说的很好.

楼主:
在1楼老友的指点下,我已改编了一个中英文画面.但有一个问题是双语选择中的中文可以调整显示在按钮的正中位置,默认中文.而英文不能显示在按钮的正中位置.是啥原因? 而且调整文字属性中的(左对齐)(右对齐)(中对齐).均对英文显示位置不起作用.请指点!谢谢! 我用的是eview的MT506L触摸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