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PLC能记录到自由落体吗?

楼主(2011-12-06):
PLC接漫反射的对射开关,能检测到自由落体吗?
有什么更好的方案?

网友A:
你的意识就是要检测掉下东西有没有,当然可以,落体的速度远远没有光电的反应快
如果是检测自由落体的重力加速度,用10个光电,记录每个光电的时间差也可以计算出来,但对你的CPU 要求高,传输线一定是光缆
锁螺丝机

网友B:
而且检测要中断处理

网友C:
用高速摄像机

网友D:
可以检测,PLC的运算比自由落体速度快多了,完全可以实现

网友E:
能做到吗 我不懂

楼主:
试过了,用的是OMRON的光纤对射开关,不行,不是PLC的运算速度问题,是对射开关采集不到信号,太快了

网友F:
要根据被检测物体的大小、透明度来选择光纤传感器!!
承接切断、包装、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:594392509

网友A:
要根据被检测物体的大小、透明度来选择光纤传感器
锁螺丝机

网友G:
哈哈,楼主我对你太好了。我之前用SICK的激光也是自由落体经常检测不到,后来换OMRON的光纤就搞定了,可以调整输出延时,这样不怕PLC记不到。一定要配T16的对射光纤,非常灵敏,我检测的是10mm的透明管,自由落下,绝对没问题。
光纤放大器 E3X-DA41-S 4 pcs Omron 1800 7200
光纤元件 E32-T16 2 pcs Omron 80 160
下载积分:+5(jx_einstein) 优秀文章

网友H:


网友I:
试过了,用的是OMRON的光纤对射开关,不行,不是PLC的运算速度问题,是对射开关采集不到信号,太快了
回复上:可以接X0,或X1用内置高速计数器,反应速度5us,完全可以做到。

网友J:
新手入门, 学习学习!

网友K:
多记录几个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