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S7-200,PID不执行

楼主(2011-12-06):
我在PID的EN端接了个断电延时定时器的常开点。在线监控时发现在常开点闭合且反馈和给定都有的情况下,PID不执行!不管偏差是多少PID输出都为0。
之后我去掉这个了这个常开点,直接用SM0.0,这时PID正常执行。
疑问:为什么定时器常开点已经闭合但PID就不执行呢? 理论上讲应该跟直接接SM0.0一样 啊!望高手指点!!!

楼主:
描述:接断电延时定时器
描述:直接接SM0.0
有SM0.0接断电延时定时器T38常开再接至PID,PID不执行。
直接SM0.0 接至PID,PID执行。

网友A:
西门子就是这么规定的,要做限制的话,放在输出

网友B:
只能用sm0.0,规定的

网友C:
规定的那部分各位大侠能否给出来,俺也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