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300与WINCC

楼主(2011-12-06):
各位大侠好,请叫哥问题,我在s7-300中编写程序与WINCC连接的时候,通讯可以,为什么有的用M来控制的时候传到PLC中,PLC是噼里啪啦的响,像是好多的店冲突那样,为什么啊,检查程序不冲突,求解!!!!!!!!!!!!

网友A:
现在PLC用的越来越深奥了

网友B:
该点地址,在PLC中重复动作,建议:
1. 检查一下PLC程序
2. 检查一下WINCC的该地址的执行动作是否正确

网友C:
点和点有冲突吗?

网友D:
M是中间点,你一定是在俩个地方对该地址赋值了,好好检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