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有哪位使用过三菱的Q64TCTT温度控制模块?

楼主(2011-12-06):
现在的问题是:开机后不久ALM等闪烁10秒左右,然后err等常亮,手册上显示为硬件故障,我一共有6个模块,都是这种现象。

网友A:
举个例:如果未使用的通道,必需通过设置将其关闭,否则也会出现同样的故障
我将所有的通道都关闭后,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,会不会是模块的问题?

网友A:
用TC软件将模块报警调出来看看

网友B:
ALM灯闪烁,说明有报警,你查下报警代码吧!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B:
手册第八章 故障排除 应该讲得很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