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06):
Word = hex(....)
   Sd = ENQ + "00FFWW5D" + 0123 + "02" + Word
   frmMain.Rscom.Output = Sd
   Twrite = 1
   Timer1.Interval = 80
   Timer1.Enabled = True
Delay: DoEvents
   If Twrite = 1 Then GoTo Delay
   Timer1.Enabled = False
   RD = frmMain.Rscom.Input
   If Left(RD, 5) = ACK + "00FF" Then exit sub

.........
SD = ENQ + "00FFWR3D0120" + "02"
  Moncom.Output = SD
  Tread = 1
  Timer2.Interval = 100
  Timer2.Enabled = True
Delay4: DoEvents
  If Tread = 1 Then GoTo Delay4
  Timer2.Enabled = False
  RDD = Moncom.Input
  If Left(RDD, 5) = STX + "00FF" Then EXIT SUB
谁能帮忙解释下啊   ????

ENQ + "00FFWW5D"

网友A:
ENQ + "00FFWW5D" 就是合并字符串

网友B:
1. “ENQ”是一个通讯使能字符 (十六进制:05),即请求(开始)通讯。
2.   ENQ + "00FFWW5D"  实际含义是“05 00 FF WW 5D”,这种格式通常在三菱变频器RS485通讯中用的比较多。
yanzhi2008

网友C:
看下三菱通讯手册

网友D:
是的3楼说的对,手册上都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