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怎么比较计数器CNT内的值是奇数还是偶数?

楼主(2011-12-06):
谢谢各位前辈
怎么比较计数器CNT内的值是奇数还是偶数?
还有CX-PRO内调试的时候 能不能看CNT内的值是多少?

网友A:
简单的如: MOV C10 W10再判断W10.0就行

网友B:
这个没搞过,学习了

网友C:
查0位为1是奇数,为0是偶数

网友D:
楼上说得对,W11放得是除完的商数。

楼主:
我是这样写的 在PLC上运行好像没结果?这样写对吗

网友D:
你把程序传上来,大家帮你看一下!

楼主:
..已经传在上面了 楼上大哥 看图片

网友E:
收藏了先,坐等高人!

网友F:
如4楼所说。十进制为奇数时。.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.。。。。。。。 只有0位为1时是奇数
怎么比较计数器CNT内的值是奇数还是偶数?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