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伦人机求助

楼主(2011-12-06):
我用的是TK6070I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我现在用一个“数据群组的显示元件”来显示一次性采集一50个参数,然后在屏上显示一条曲副省长线,但效果不好,显示速度慢,而且有时候显示,有时候不显示,这是为什么?我把通信频率已拉到最高波特率了,不知如何改良显示速度,请同行们提点,多谢!

网友A:
显示变化的速度你不要指望很快,这是因为首先你的采集就不说了。其次是触摸屏本身,你想如果它高频率的执行映像显示数据,刷新显示画面,他要把脚本,其自身的一些都要执行一遍,它受得了吗
jxh668

网友B:
做历史记录还行,刷新显示不理想,还是没外国人的快

网友C:
这个时候就知道台达触摸屏和三菱触摸屏的差别,价格差5倍
锁螺丝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