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在线等

楼主(2011-12-06):
各位高手 ,我今天把西门子300plc用电脑连接了一下,我把rs485的一端插到plc,然后把rs485的另一端插到插到电脑的usb上,usb一插到电脑上plc就报警,这是怎么回事,请各位高手,指点指点

网友A:
首先必须清楚的是西门子300、400所使用的是MPI或者通讯卡CP5611等通讯。你的RS485是指什么?

网友B:
先确定你那个灯报警,再确定驱动有无问题,或者程序功能安装不完全,再看你在“set pg/pc”有没有设置错误,还有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线。

网友C:
用的什么线呀,我想知道怎么插得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