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 求助 关于PC与PLC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06):
你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我用三百的ppi电缆连接200的cpu224cn.出现了这种情况. 我可以监控Plc 但是就不可以下载 下载的时候显示找不到指定模块 不知道怎么办 很急谢谢大家 !

网友A:
可以监控,不能下载,是不是程序设置了密码。
读取CPU类型看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