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监控不可以下载 求助

楼主(2011-12-06):
我用三百的ppi电缆连接200的cpu224cn.出现了这种情况. 我可以监控Plc 但是就不可以下载 下载的时候显示找不到指定模块 不知道怎么办 很急谢谢大家 !

网友A:
先在线比较一下,在试试;不行再确定一下硬件组态有没有设置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