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伺服回原点

楼主(2011-12-07):
公司用的伺服回原点以前都是用光电开关,利用PLC指令ZRN 来实现的。
这次有个伺服的动作是产品旋转,料放到位后伺服发脉冲旋转90度(旋转到进点产品水平高度不变化)。
起初这伺服是用手动对位置的,先让启动 SRV off, 对准位置后 让 SRV on 。
现在老大不满意,说这样不好,要做原点回归。 我感叹,没光电开关,伺服也没限位装置。向大家求助,急 。
需要加什么元件的话说详细点,先谢谢了。

网友A:
可以求助于伺服电机编码器的Z相信号啊 看伺服有没有给出Z相信号(集电极开路) 然后用PLC做终端处理就可以啦 也相当于一个机械原点啦
下载积分:+5(yuliang928) 优秀文章

楼主:
硬件配置是:驱动器是台达 ASDA-B2的
PLC是台达 DVP-80H
做位置的控制,貌似现在只用到了 AB向脉冲。 Z向信号我真不晓得怎么用的,
可以说详细点吗,一楼

网友B:
你可以用这里面的Z相信号,
下载积分:+3(yuliang928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我也想知道,Z相脉冲怎么处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