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75DP4 ,M4, D4有什么区别吗?

楼主(2011-12-07):
好像P4很抢手要的人很多,M4么就无人问津了,D4没接触过

网友A:
都是4轴的定位模块
P 集电极开路脉冲输出
D 差分脉冲输出
M 总线控制

网友B:
上楼的兄弟说的一点都没有错
我顶一下
呵呵

网友C:
q75 用的芯片是inter i7是一个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