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回不到零位??

楼主(2011-12-07):
PLC三菱FX3U。伺服台达0。75KW-AB系列。近期出现回零(用DSZR指令)碰到近点开关后是慢速了但一直回到了后限。然后向前一段距离再后退接触到近点开关后慢速一直到后限。回不到零位。请问大家会是什么原因??

网友A:
这不是回不到原位~~这是会原位的正常现象。
不正常的。零位与后限不是一个点

网友A:
知道~~我用的就这样。每次要超出零点5mm左右。只不过好像不会到后限位点。
就是啊,它碰到后限报警了

网友B:
是接近原点时减速,原点下沿停止

网友C:
原点不要用机械式限位开关, 使用接近开关

楼主:
有知道的高手指点,指点!!!

网友D:
应该是Z相记号没接好
编码线不良有可能

网友E:
z相集电输出你是接的那个脚? 要不用ZRN 回原点试下。

网友F:
学习学习再学习中
谢谢老师

网友G(2012-03-03):
开关的选择吧?
来而不往非礼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