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PLC脉冲执行完成的标志

楼主(2011-12-07):
请教大家一下,希望大家帮我一下
我现在想用FX1N的PLC,控制2轴,但我只知道M8029是脉冲执行完成的标志,这只能用在一个轴上,那另一个轴的脉冲执行完成标志是多少我就不知道了。
我以为另一轴的脉冲执行完成的标志是M8030,但我查了一下手册,M8030 是没有定义的,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家,另一个轴的脉冲执行完成标志是什么?
谢谢大家啦!

网友A:
你可以用m8147 和m8148,m8029是指令完成标志,与x,y轴没有什么关系。

网友B:
什么轴上都可以用的吧??

网友C:
二楼老师正解
谢谢老师

网友D:
QQ3130569178 PLC编程、登录口令修改删除、调试、备份 ;FB块口令解除

楼主(2012-01-31):
2轴的脉冲执行标志都可以用m8029,是同时用吗?
是不是一轴的脉冲执行完成标志是M8029,另一轴的脉冲执行完成标志也是M8029?
如果这样,我同时控制2轴的话,那岂不是误动作了,我一轴脉冲执行完了,M8029脉冲执行标志导通,另一轴脉冲还没执行完成,但M8029 已经有信号输出,那这样不就误动作了。

网友E:
首先二楼的老师正解 可以使用M8147 M8148的下降沿来完成定位 其次在使用M8029时可以使用后即链接 即M8029的触点不是直接连接母线 这样也可以

网友F:
两个M8029都动作,可以在M8029后加各自的脉冲执行条件,这样就可以分开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