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多台PLC通讯问题

楼主(2011-12-07):
我想做一个系统,但系统比较分散,用一个PLC布线比较多,想用多台PLC做通讯,以前没做过通讯,请教各位TX,用三菱FX2系列的PLC 3台和一台人机,做一个系统,硬件怎么配置,还有通讯程序怎么做(或通讯手册),谢谢各位了,
13922323558@139.COM

网友A:
用N:N网络很简单的,注意接线,翻下手册就会

网友B:
485通讯
谢谢老师
多台PLC通讯问题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