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MP JME 指令求教

楼主(2011-12-07):
我这个程序i0.00无论闭合不闭合,i0.01闭合,10.00都输出呢,这不是没跳转嘛?是我输指令跳转号没给对还是咋搞的?jmp 和jme我都是给的1,编译还有警告,请教各位,刚学,不好意思。

网友A:
条件不满足时CPU跳过扫描此段程序,此时里面的程序保持原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条件不满足时CPU跳过扫描此段程序,此时里面的程序保持原状。
我看了说明书,但是条件不满足,咋中间的输出点也能输出呢,是软件模拟有问题吗?

网友B:
首先跳转号不对,跳转号用#1或者&1!其次就是版主说的“条件不满足时CPU跳过扫描此段程序,此时里面的程序保持原状。”

网友C:
版主说得对,不扫描的时候,保持原来的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