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师:CP1H如何把连续两个通道的数据传送到DR0

楼主(2011-12-07):
求助各位大师:CP1H如何把比如D420 421 连续两个通道的数据传送到DR0数据寄存器中,如果用MOVL指令,显示的是程序检查错误,通过不了啊,我想把D420 D421中的数据传送到DR0中,然后在传送到D500 D501 中,如何实现????求指教啊
穷人缺什么:表面缺资金,本质缺野心,脑子缺观念,机会缺了解,骨子缺勇气,改变缺行动,事业缺毅力。

网友A:
IR0 是基址,使用时采用movr指令,例movr d420 ir0,意思是将d420的地址传到ir0中;
DR0是偏址,和IR0,配合使用的,例:mov dr0,ir0 d500,意思是将ir0为基址DR0为偏址所指定的数据传送到d500
谢啦

网友B(2012-04-11):
这是变址寄存器,不能给你当作普通寄存器用

网友C(2012-10-25):
DR0与IR0功能是什么啊,怎么使用!各位大虾!
中华工控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