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捷触摸屏与欧姆龙PLC通信

楼主(2011-12-07):
本人有一块信捷TH465-M触摸屏欲与欧姆龙CPM1A系列PLC连接,不知如何制作连接线,求大师们正解????

网友A:
信捷销售商那里有各种通讯线,买个就是了

网友B:
建议将PLC换成CPM2AH的,因为CPM1A的如果用编程口来通讯需买专用的转换器。

网友C:
触摸屏的使用说明书后面都有

楼主:
首先多谢以上各位,我用(平时电脑对CPM系列PLC编程的通信线)连接到屏摸屏,显示正常能通信。比如指示灯反应正常,“数据输入”能改变时间继电器的设置值,表示通信线正常吧。我想在触摸屏设置一个“数据显示”实时监测时间继电器设置值的变化,可只是显示固定的设置值,不知如何使用、请大师指点。。。。本人用三菱PLC可以实现,是不是欧姆龙PLC需要什么特别设定

网友D:
没用过信捷的不好意思。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楼主:
弱弱地问一句,有那位高人可以帮我解难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用OMRON的485模块,走485通讯。
触摸屏选择用485通讯,接线说明书都有的 ,
OK

网友B:
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是倒计时的

楼主:
多谢各位,7楼的方法没试过,8楼的方法还是没起作用。只是显示时间继电器设置值,没动态显示,我用的是OMRON CPM2AE-60CDR 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