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检测触摸屏的触摸板

楼主(2011-12-07):
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触摸屏里的触摸板不连接在触摸屏时,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触摸板的好坏?

楼主:
怎么没人围观呢

网友A:
三菱的HMI在系统画面里面就有屏幕测试选项,不需要连接触摸屏。其他的屏幕接触点不多,还有台达的,白光的。OMRON的好像也有。

网友B:
这个我也不知道 ,下次我注意一下,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